Allegro 16.3安装问题,求解

楼主(2011-08-14):
大家好,我安装allegro 16.3时总出现提示“灾难性鼓故障”,导致安装无法进行。
有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为什么?该怎么解决?是我电脑硬件问题吗?
我已经在两台电脑上试过了,并且都是重装的系统,安装软件我也换用几个了,可是依然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先告诉我你怎么破解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破解?软件都没装上,刚开始装就出现这样的故障提示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首先,这个软件我装了几十次,而且在多部机子上装过,xp的,win7的,32位系统或者是64位的都试过,没问题的。
对于你的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,不顾这个是不能有中文路径的。

你是怎么安装的? 应该是先装 license manager,再装produc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是啊,我是先装的licence manager;我用了两台笔记本电脑都是这样的问题,并且换用了其他的16.3的软件也同样是“灾难性故障”。但是装15的就不会有问题。
纠结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就是你安装的方法问题了

网友:
在论坛里搜16.3的帖子,有好多安装贴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同事帮我装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啊,我在办公室用同样的方法却安装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