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过孔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14):
       在前一次布板时,我布的是三层板(TOP\GND\BOTTOM) ,遇到需要打过孔的时候,我双击是可以的,且对应的飞线消失(我打的是带有热风焊盘的过孔),我没有修改默认的设置。
       我第二次再布之前那个同样的板(只是把板子的尺寸改了一下,元器件是一样的)时,想打过孔时打的却不是带有热风焊盘的过孔,而且飞线不自动消失,很是疑惑!我2次都没有修改默认设置,为什么效果不一样呢?
        还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!谢谢了!
        第一次的图如下(在EDA365的右下角处---这个是我打的过孔,是带热风焊盘且飞线自动消失)

第二次的图如下:(在EDA365的正上方处---这个是我打的过孔,是不带热风焊盘且飞线还在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层板??

是的啊,可以布好几层的呢!
对于我的问题,你有何建议?我弄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

网友:
    奇数层数的板貌似没见过,怎么加工的?

网友:
    板的层数可以奇数吗?貌似没有吧,你三层板有拿去pcb 厂生产过吗?

网友:
    你的同一net的网络都走完了吗?不怎么看的不明白,这跟热风焊盘似乎没有关系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三層版?除了單面版之外,有竒數版嗎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    不可以布奇数层的板子么?我布的是一个电源板(转换电源用的),我的中间层是接地层(敷一层铜就可以了),表层和底层都可以放置元器件和走线。主要是为了缩小板子的面积,就想节省空间!
          但是那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!

网友:
    貌似真没见过三层板,两层或者四层,四层中间是一层电源 一层地

网友:
    这个打过孔右键ADD via 的时候貌似右边那个状态栏可以选择过孔是那种啊,再说你飞线没消失估计是没连接上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       你好,右侧的那个Via选项在双击或者想你讲的那样,确实有变化,但是那个是默认的过孔,如果能修改默认的过孔,也可以解决我的问题,那请问你一下,你知道在哪改过孔的默认设置吗?
           问题是,我两次布板时,都没修改默认设置,为什么打的过孔是不一样的呢?我想要的就是那个带热风焊盘的过孔(是我自己做的)!在布第二块板时,怎么也打不了原来那个过孔!纠结啊!
       如果你知道怎么弄,稍微详细一点吧,谢谢你哈!

网友:
    还是想问3层板怎么加工的?

网友:
    默认过孔在约束管理器里里physical 里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我还不清楚三层板是否能加工噢,只是根据实际需要,就只布了个3层板!
应该可以加工吧,呵呵,现在科技这么发达,不会只能加工偶数层板的!

网友D:
    我问了一下,可以是可以做,但成本要比4层高不少,还不如直接做4层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  谢谢你了  又学到些新知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问了一下,可以是可以做,但成本要比4层高不少,还不如直接做4层呢!

估计是磨掉中间芯板的铜吧,其实是4层板改3层板,费力不讨好吧,楼主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physical rule set etch values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physical rule set etch values里边可以设置你需要的过孔

    过孔添加

    过孔添加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physical rule set etch values里边可以设置你需要的过孔setup-constrants

网友E:
    一般PCB板只做對稱疊構的,2, 4, 6............ 是在板子壓合的時候可以有效的避免板彎&變形。 沒有特殊要求都會選隅數層數。當然奇數層數的板子也不是沒有,只要客戶有這方面的要求PCB板廠是可以做的。只不過良率會有所下降。這裡建議盡量不要設置奇數層數的板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    physical rule set etch values里边可以设置你需要的过孔

    谢谢您的答案!
我的版本是16.3的,不过我也找到了设置的路径,但是在用的时候还是不行!
    添加上去的过孔应该是能看见是否是带热风焊盘的,但就是看不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般PCB板只做對稱疊構的,2, 4, 6............ 是在板子壓合的時候可以有效的避免板彎&變形。 沒有特殊要求 ...

呵呵,谢谢提醒!
    我是新学会布板的,看到只用到了3层,就布了个3层的!
    以后会谨记的!

网友(2012-06-19):
引用 网友D:
    我问了一下,可以是可以做,但成本要比4层高不少,还不如直接做4层呢!

有道理,多一层地平面更完整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您的答案!
我的版本是16.3的,不过我也找到了设置的路径,但是在用的时候还是不行!
添加上去的过 ...

Option里面显示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