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ti pad在建库放好,出负片的时候怎么在gerber中体现呢

楼主(2011-08-15):
???这玩意好像不管在pcb和gerber中都看不到

网友A:
ANTI PAD 不应该是在建库时建立的。建库是在正常情况下建的,不需要考虑ANTI PAD。
ANTI PAD 是正常焊盘在负胶片中形成的,是系统软件生成的。概念错误,导致错误的行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NTI PAD 不应该是在建库时建立的。建库是在正常情况下建的,不需要考虑ANTI PAD。
ANTI PAD 是正常焊盘在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