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麼樣讓程序啟動自動執行固定命令,比如ctrl+q

楼主(2011-08-15):
打開allegro自動加載一個或多個命令

网友:
allegro -s <script>,这是在Allegro启动时执行一个script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 -s ,这是在Allegro启动时执行一个script文件

可以加载在skill或者env中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需要登录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非常有启发,谢谢

网友A:
呵呵,有些程序需要在allegro启动时运行但是又不能在打开板子之前运行时,这种方法就很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有些程序需要在allegro启动时运行但是又不能在打开板子之前运行时,这种方法就很有效。后续会共享一些 ...

那个名称是固定的吗?allegro_initial.scr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根据设置来的,可以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