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怎样导出网络线的长度,因DDR中走线有等长

楼主(2011-08-15):
请问高手,pads中网络线的长度怎样导出到EXCEL中。因DDR中走线要等长。

楼主:
知道的请回复一下。先谢过了。在线等!

网友:
这个是难题吧,allgero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

楼主:
应该不是吧!我有见过导出说明的PDF文档,但是步骤说的太简单,我没弄出来。

楼主:
有知道怎么弄的,请告知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在规则设置那里,有个报告。你选择网络然后就可以生产线长之类的设置了,看你自己选择是否需要生产元件等报告,忘了告诉你是TXT,不是EXL

网友:
在router里可以的!不过网络等长没有什么意义!一般DDR是pin pair等长才有意义!

网友:
选择你要的网络 右击属性即可。

网友:
楼主,做完等长是不能用getlength测量的,你量到的只是整个网络的长度,要量只能pin-pin手动去量。

网友:
以下在router操作:

1,将要等长的网络添加进来:

2,view/等长表格

网友:
其它在Layout里面也是可以的,先选择网络名,然后按ql就可以了呀,那它就会显示线长呀

网友(2011-10-13):
用pin pair做等长比较好。

网友:
能否说一下:用pin pair做等长的详细方法呢,谢谢!
一些网络中间会串接电阻,在allegro中可以设置成XNET,那么在PADS中,如何直观地比较这些XNET的长度呢?

网友:
顶楼上的问题

网友:
打孔的距离没有计算进去

网友(2016-08-30):
引用 网友A:
已搞定,谢谢!

请问是怎么解决的?我ROUTER打不开,好捉急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