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虾,我画好的原理图导入PCB之前,要做哪些工作,除了元件编号重编一下之外。

楼主(2011-08-15):
我用orcad画原理图然后导入pads 画PCB,导入之前不知道还要做哪些检查才能确保无误。

网友:
當然要檢查原理圖有沒有畫正確,畫錯了任何軟件都檢查不出來。
通常會檢查 PCB Footprint 裡面有無的文字,是不是同 PADS 裡面的器件庫名稱。
也可以 DRC 看一下有無 single NET。(如果有 single NET,通常 PADS Import 會警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