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请教hyperlynx 如何仿真包含串联电阻或连接器的信号(后仿真BoardSIM)

楼主(2011-08-15):
RT,例如在PCB完成之后,DDR信号中有串联匹配电阻,我们要对从CPU 到DDR chip整段网络(Xnet)作仿真,得到波形图和眼图,应该如何操作,select net by name只能仿真单个网络,包含串联电阻的是两个网络。Board Wizard(Batch mode)貌似只能得到数据,没有直观的图形。sweep也仿不了吧。

在linesim下倒是可以在两个pin之间加N个分立器件来仿真,不过我只想在后仿真里面做一下,不知道该如何做,谢谢!!!

楼主:
请教请教
留下点口水吧

网友A:
    直接点击要仿真的网络,反右键选择这个网络,加入驱动接受器就可以了,很简单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直接点击要仿真的网络,反右键选择这个网络,加入驱动接受器就可以了,很简单的

朋友,首先感谢你的回复
不过你没太看清我的描述吧,我问的不是单个网络的仿真,而是类似于Xnet的整体仿真。

网友(2011-11-01):
    学习,LZ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5-07-03):
    同问这个我难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