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,总线连接问题

楼主(2011-08-15):
如何实现总线与off--page connection的连接?
去掉off--page connection方框?

网友:
ORCAD 自帶 的OFF-PAGE 只有雙箭頭,沒有方框啊。可以發個圖來看看嗎?

网友A:
如何实现总线与off--page connection的连接?
=> 不是總線直接放上 OFF-PAGE 就可以了,但是總線和 OFF-PAGE 名字要相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何实现总线与off--page connection的连接?
=> 不是總線直接放上 OFF-PAGE 就可以了,但是總線和 OFF-PA ...

恩,谢谢你。
是我对总线的命名出了问题,所以一直连接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