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via无法与内层电源full contact

楼主(2011-08-15):
如图,内层电源shape无论设置为动态,还是静态,都不是完全连接,(图中是静态电源铜皮)。
请问,这种现象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,多谢!

网友:
    这就是全连接,,出光绘一看就明白了

楼主:
    哪我重新贴一张图吧,如上面,最右上角是不连接via,右二是完全连接via,而左边三个也是完全连接via。
    我的问题是,如果能够让左边哪3个也能像右二那样的完全连接?谢谢

楼主:
    因为网表更新后,之前的就开始DRC,通过检查发现所有这种连接的在网表更新后,就变成不连接了,报错VIA与SMD pin间距过小

楼主:
    版大现在也没休息?

网友:
    flash里设置不一样罢了,,

出个不光绘就明白了……

楼主:
    哦,好的,谢谢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