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开个贴来请教大仙关于封装路径中包含括号的解决方法(ALG0065)

楼主(2011-08-16):
#1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\pnp(bec)_0.normal\.
#2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PNP(BEC)_0.
#3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\npn(bec)_0.normal\.
#4 Error   [ALG0065] Illegal character in NPN(BEC)_0.
...

实在太多我就不贴全啦,参考设计是台湾公司搞的,错误都是因为封装/路径中包含括号了,可如果手工一个个修改工作量太大太痛苦了,在http://www.pcbbbs.com/viewthread.php?tid=165411看到有轻松无痛解决方法,不知道各位大仙有没有知道的,不胜感激

网友:
换个路径不行吗??

楼主:
要搞的实在太多啦,并且以后还要跟进修改,烦哦

网友:
同问,别人做好的工程我用16.3生成网表就很多错误,生成网表是不是要求很多。

网友:
在design cache里面用正确的封装路径替换调有非法字符的路径就可以了
一个设计里面用到的封装数量相对来说比元器件本身还是少很多吧

网友:
补充一下:design cache展开,看到有非法字符的鼠标右键选replace cache。
更新前先右键点design cache选clean cahe,把没用到的封装都清掉还可以省下一些工作量

网友:
果然是这样的 不能括号

网友:
如果你用CIS就好了, 元件的封装路径可以不用part的路径, 而使用数据库中的路径, 修改时可以批量修改

网友(2011-11-09):
问下,封装路径中那些都是非法的?除了括号,小数点算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