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们,帮我看看这最简单的 pcb gerber存在哪些问题(protel99输出)

楼主(2011-08-16):
gerber.rar (15.17 KB, 下载次数: 17) SCH PCB.zip (23.25 KB, 下载次数: 16) 菜鸟的第一块板,菜鸟的第一次发贴,请大家指导。

网友:
安全距离大一些好   去死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gerber文件中的原点坐标附近的: L9:pcb1.txt的层怎么跟pcb不重合,怎么设置?
非常感谢谢!!

网友B:
因为是在顶层,你的topoverlayer的标号之类的最好不要放到焊盘上去 ,如果去外面加工板子,拿回来焊盘就有阻焊层,要刮一下了。

网友:
建议PCB外型用MECHANICAL1层来定义。KEEPOUT 是作为禁布层处理。 同样提醒注意丝印不要与焊盘重叠。一般厂家会滤掉在焊盘上的非电气图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是在顶层,你的topoverlayer的标号之类的最好不要放到焊盘上去 ,如果去外面加工板子,拿回来焊盘就有阻 ...

非常谢谢,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谢谢,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。

我也是刚刚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