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翻转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我在protel画原理图时,放置元件时,按空格键能旋转,可是按x键和y键都不能翻转。

网友:
把你当前的输入法切换到美式键盘或按ctrl+空格键,然后再试试按X。Y键!

网友:
慎用X.Y反转...因为这两个是调转...元脚的属性调换了.不建议.
还是用空格皱起.对你原理图到PCB都非常好.

网友:
童颜问题 学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知道告诉我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好 等知道了 就共享

网友:
是同一个人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好 等知道了 就共享

我把软件卸载重装还是不行,直到把最个系统重装就好了

网友(2011-11-08):
呵呵 重装系统啊

网友C:
我們公司不允許用X鍵。這個東東在畫PCB時一不小心就會死人。鏡像啊。。。左搞到右邊去了。右邊的到左邊來了。。你IC只能反過來貼。SOP的腳少還好點。如果是QFP之類的。。直接死掉。重新打板來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們公司不允許用X鍵。這個東東在畫PCB時一不小心就會死人。鏡像啊。。。左搞到右邊去了。右邊的到左邊來了 ...

深有体会,上次我就是这样,结构三极管的脚对不上了,硬件工程师检查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因为原理图是对的!使用X,Y镜像是要对那些没有方向和极性要求的器件,像电阻,排阻之类的,完全对称的器件。不过最好还是少用!

网友(2012-08-14):
引用 网友C:
我們公司不允許用X鍵。這個東東在畫PCB時一不小心就會死人。鏡像啊。。。左搞到右邊去了。右邊的到左邊來了 ...

发出去做板之前粗心了吧,米有检查核对芯片引脚位置,我觉得检查的时候,打开顶层的阻焊,关掉底层相关层。检查还是很容易的。另外,一个人画的板,用过 X Y键,心里有数,检查的时候就会去特别注意这些地方。

网友:
    哈哈。。。。XY只有PROTEL有这功能,至今没有发现PADS与ALLEGRO有此种变态的行为

网友:
    可能你用汉化版了。

网友:
   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才知道X,Y键使用要慎重,之前我都没怎么在意列。

网友:
我是坚决不这样用的

网友:
我第一次画pcb时不知道,为了画图方便,也使用过X鍵,左右镜像了,板子回来后,我们生产人员将这个28腿的IC能反過來貼了,幸好我的IC管脚少啊!所以大家以后画图时还是小心哦!

网友(2020-07-30):
能旋转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