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中,怎么裸铜

楼主(2011-08-16):
99中,怎么裸铜

网友:
在SOLDER MARK层画线...你需要哪里裸铜,就在SOLDER层上面画一样的线.

网友:
就是在阻焊层(即绿油开窗)加你所需要的裸铜形状。

网友(2011-10-19):
采用无定义的铜皮吗

网友:
SOLER MASK上画线。。。。。。是线噢。。。。。。。P----------L

网友:
是无定义的线或填充,漏哪层就放哪层。不要超出本线宽就行了。关闭所有层只留本层焊盘助焊层即可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