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b板镀金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哪位高人能改详细介绍一下PCB板镀金的情况?
现在能听到的各种跟镀金有关的词很多,多的分不清楚他们的区别,也不知道其中到底有几种不同的工艺。
比如说“镀金,水金,沉金,硬金,镍金,浸金”,按照工艺说的,按厚度说的,按化学反应说的,乱七八糟。
网上到是可以搜到一些表面处理的介绍,但都是专用名词,和口语中的什么金什么金的都对不上号。
这里一定有高人,烦请归纳归纳。
谢谢。

  • · 工艺|主题: 1, 订阅: 0

网友(2012-09-17):
   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
    真不知道版主是干啥吃的,帖子这么久都无人问津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球学习

关于金的说法种类很多,从使用的角度来看,汇总如下:
全板镀镍金
全板镀镍金,也是大家常说的镀金、水金;是在PCB表面导体先镀上一层镍后再镀上一层金,镀镍主要是防止金和铜间的扩散。现在的电镀镍金有两类:镀软金(纯金,金表面看起来不亮)和镀硬金(表面平滑和硬,耐磨,含有钴等其他元素,金表面看起来较光亮)。软金主要用于芯片封装时打金线;硬金主要用在非焊接处的电性互连。
镍厚:3-5um    金厚:0.025-0.1um  设计板厚范围0.2-7.0mm;设计间距3-4mil时容易造成金丝短路
沉金
沉金是在铜面上包裹一层厚厚的、电性良好的镍金合金,这可以长期保护PCB;另外它也具有其它表面处理工艺所不具备的对环境的忍耐性。镀镍的原因是由于金和铜间会相互扩散,而镍层能够阻止金和铜间的扩散;如果没有镍层,金将会在数小时内扩散到铜中去。沉金的另一个好处是镍的强度,仅仅5微米厚度的镍就可以限制高温下Z方向的膨胀。此外沉金也可以阻止铜的溶解,这将有益于无铅组装。
镍厚:3-5um    金厚:0.05-0.1um  焊盘间最小间距4mil;设计板厚范围0.2-7.0mm
板上有裸芯片或按键(如:手机板)推荐采用
化学镍钯金
化学镍钯金与沉金相比是在镍和金之间多了一层钯,钯可以防止出现置换反应导致的腐蚀现象,为沉金作好充分准备。金则紧密的覆盖在钯上面,提供良好的接触面。
焊接--镍厚:3-5um 钯厚:0.05-0.1um 金厚:0.03-0.05um
打线--镍厚:3-5um 钯厚:0.1-0.15um 金厚:0.07-0.15um
设计板厚范围0.2-7.0mm,与沉金相比解决了黑焊盘效应,但成本较高
电镀硬金
为了提高产品耐磨性能,增加插拔次数而电镀硬金。
镍厚:3-5um  金厚≤2.5um  通常采用金钴合金镀厚金,常用于金手指插头和接触焊盘开关;不能用于常规器件焊接(可焊性不好);设计板厚范围0.2-7.0mm;常用于长短金手指(如光模块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于金的说法种类很多,从使用的角度来看,汇总如下:
全板镀镍金
    全板镀镍金,也是大家常说的镀金、水金 ...

学习了,多谢版主。

网友(2012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关于金的说法种类很多,从使用的角度来看,汇总如下:
    全板镀镍金
    全板镀镍金,也是大家常说的镀金、水金 ...

非常好!受益匪浅!

网友:
    又温习了一遍,

网友:
    也谢谢tjukb 版主

网友(2013-03-20):
    太复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