速率多高的PCB要考虑backdrill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16):
(图片)

楼主:
在高速pcb设计中只有高速的信号线设置backdrill是有用处的吧,也就是说不需要所有的via drill都有必要设置backdrill,给制造工艺带来麻烦,不知道这样理解有没有问题。
在具体的pcb设计中怎么做到

楼主:
最后pcb板厂在这方面的工艺都能达到吗

楼主:
Manufacture>NC …Backdrill setup and analysis
为什么没这个选项

网友A:
背钻与否,不仅取决于数据速率还取决于板厚,下面简单的公式
板厚(mil)<300/数据速率,不需要背钻;
300/数据速率<板厚(mil)<600/数据速率,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背钻;
板厚(mil)>600/数据速率,必须背钻。

网友A:
补充一下,backdrill工艺已经比较成熟,成品率也能够达到要求,只是采用backdrill会增加10%~20%的成本

网友:
什么叫backdrill 啊?

网友B:
在press-fit壓接或SMT組裝中通孔一般會增加電感,因此通常在大背板通孔電鍍完成後,再進行機鑽,鑽掉孔的一部分使電感降低,不過目前使用盲孔以可取代此種作法。”
举个例子,假设板子有8层,打了个过孔(即从top穿越到bott),但是走线从top进,从第5层出,那么从第5层到第8层部分的过孔即称为“NFP via”。而上面的backdrill工艺则是把NFP via切掉的工艺,切掉它有利于减小过孔的等效串联电感

网友:
    谢谢各位解答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Manufacture>NC …Backdrill setup and analysis
    为什么没这个选项

楼上都正解。
    我补充一点,backdrill在allegro中必须要XL及以上版本才能设置。

网友(2012-12-24):
    大家解释的都很有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背钻与否,不仅取决于数据速率还取决于板厚,下面简单的公式
    板厚(mil)

你这个单位是多少啊!300/数据速率?

网友:
    解释的很到位

网友:
请教一下在PCB中怎样设置backdrill?

网友:
我覺得問題點應該不是如主題這樣的說法.
應該是要問為何 Throuhth Hole Design 不適用 ? 問題在哪裡?
把問題釐清後再來考慮解決方案吧! 而不是一來就問速度多快要考慮 BackDrill .

這是 SI 問題 , 但 SI 問題的發生與頻率沒有多大關係 , 只是在高頻時比較容易顯現出來而已.

Back Drill 是一種折衷的生產方式 , 並不能算是解決方案 . 不要真的以為把 Stub Via 刨掉就沒事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下,backdrill工艺已经比较成熟,成品率也能够达到要求,只是采用backdrill会增加10%~20%的成本

请问一下,背钻成本与背钻级数(单面背钻次数)有没有关系?

网友(2014-01-23):
引用 网友B:
在press-fit壓接或SMT組裝中通孔一般會增加電感,因此通常在大背板通孔電鍍完成後,再進行機鑽,鑽掉孔的一部 ...

精彩

网友:
那谁能详细说说背钻资料怎么出?
如果有需要的,这样做肯定比HDI便宜。

网友(2014-05-09):
比盲埋便宜点。

网友:
在大神们的洗礼下又成长了。

网友C:
10g差分5mil等长 圆弧走线,长度超过4kmil,在换层位置打孔,4层板。已经量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0g差分5mil等长 圆弧走线,长度超过4kmil,在换层位置打孔,4层板。已经量产。

想问一下,你的板子有没有采用背钻工艺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想问一下,你的板子有没有采用背钻工艺?

没有,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,没有

是不是注意一下走线层面也可以啊?是光网络接口?

网友:
一般10Gbps就可以背钻了

网友(2014-11-10):
背钻成本与背钻级数(单面背钻次数)有没有关系?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