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板框层是哪个信号层,DXF导入PADS显示在顶层

楼主(2011-08-17):
pads自带的板框层好像无法选择并删除,如何将DXF文件导入并修改为板框层,求教程,谢谢

网友:
导入的DXF是2D line,要把他改成Borad Outline就是板框啦。板框所有层都有!

网友:
最简单的是,右键 有个 选择board outline 的选项就可以选择了。PADS的板框跟其他软件不一样,是所有层都有的,没有专门的板框层!

楼主:
谢谢各位,刚从protel转PADS,不懂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

网友:
3楼和4楼是正解

网友:
太久没用protel等其他软件了,差点都没弄明白楼主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