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D9元件库pin的编号修改

楼主(2011-08-17):
    操作AD9时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,就是我要建一个原理图的元件库,建芯片时很多的pin,但是它不是从1开始,比如说从90开始一直到130,现在我要修改40个pin的编号,头痛.....有没有高手知道,没建一个元件是pin的编号都从1开始啊,这样就比较省事了。期待中.....

楼主:
    自己先顶一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2843-1-1.html
建议看看这篇文章,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.还有就是Altium有一个默认属性.在放置第一个pin是在鼠标粘连的状态下按TAB键输入40不就可以吗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2843-1-1.html
   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,相信你会有所收获的.还有就是Altium有一 ...

    谢谢,帮忙

网友:
    放第一个PIN的时候很重要,当你把第一个PIN从1开始放时,后面的PIN就会逐一递增,如果不确定可以在放的时候按下TAB键,看看是不是逐一递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