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精确抓一个抓一个器件管教的坐标

楼主(2011-08-17):
  布局时,我想抓一个器件的任意管脚移动该器件,可每次抓的时候只能抓住该器件的原点或者中心,如何才能抓住该器件的任意管脚移动该器件呢?我用的是pads,请高人指点。

网友A:
如果把原点设在管脚上呢?

网友B:
抓任意点到是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把原点设在管脚上呢?

那样是不是有点麻烦,如果要抓其它的管教,岂不是还要再在库里改一下原点。在cadence里只要点一下这个焊盘的坐标,再在坐标栏里输入此焊盘的坐标就可以抓取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抓任意点到是可以。

  抓任意点可是住不到此点的中心啊,还是郁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样是不是有点麻烦,如果要抓其它的管教,岂不是还要再在库里改一下原点。在cadence里只要点一下这个焊 ...

PADS 也可以,不同的是PADS用S敲坐标

网友C:
你这样:
1,先把option里的move设置成move by cursor locaton.
2,记下你要以那个焊盘为点移动的焊盘坐标.
3,选择器件,然后s x y(x,y为焊盘坐标),CTRL+E移动就好了
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 也可以,不同的是PADS用S敲坐标

  多谢,根据你的指点,我已经找出答案了。给大家share一下吧。
比如说你想把一个插座放在一个固定的坐标上,而插座的安装孔是和DXF文件上的一个圆圈重合的。那么首先右击,在filter中选中pin,其他的不选。然后右击,在pin properties中查看此管脚的坐标,比如pin的坐标 为(1000,1000)。然后再在filter中选中select component,快捷键s,输入(1000,1000),抓住该插座目标管脚,拖动器件,然后再输入(1100,1000),按下enter键,就会发现插座已经被移到了坐标为(1100,1000)这一点。

我还有一贴,题目是在pads中怎样定义Board outline,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样:
1,先把option里的move设置成move by cursor locaton.
2,记下你要以那个焊盘为点移动的焊盘坐标 ...

嗯,you are right.多谢仁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