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如何定义pcb的Board outline

楼主(2011-08-17):
各位大侠,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,望帮住。在pads中导入DXF格式的机械图进入pcb,怎样将机械图的外框定义为Board outline呢?
请指条明路,感激不尽.

网友:
选中“shapes”后右键改变

网友A:
首先你的DXF图形要在auto CAD里转换成闭合的图形。然后再导入到PCB中。最后……(同上,变改属性)

网友:
记得单位要统一一下哦,不然到时导进来的尺寸会跟你想要的尺寸成一个比例关系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的DXF图形要在auto CAD里转换成闭合的图形。然后再导入到PCB中。最后……(同上,变改属性)

这位大侠,是选中shape的情况下再变改属性的吗,属性是在properties里的哪一项更改啊,请指明,多谢

网友:
如图,在Type中改为Board outline

网友:
右键--properties--Drafting properties--type更改。如果没有bord outline可以以选,那就是在autoCAD里操作不正确。

网友(2011-10-13):
但是当从protel99 转过来 导入pads 时候 一般protel 都把它设置在keep out层 到了pads 为什么就改不成 board outline呢

网友:
因为protell里面的boardoutline 是一些线段组成的,不是一个闭合的图形,你选择shape的时候也是一段一段的,所以你转不成Boardoutline

网友:
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重新画边框吗??所以说protel 转过来pads 打开有些问题很烦 但是又想共享别人的

网友:
在protel中将边框画成一个闭合的就可以了.

楼主(2013-05-21):
没有分的还是给你回答一下吧,用line绘出来的只是单条的线,闭合之后如何让他成一多段线请看如下操作:输入pe按空格,选取其中的一条线按空格,输入j按空格,选取其它的线或全部选取,按两次空格即可。条件是这些线要在同一平面内,首尾是相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