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建库大家有资料分享吗?

楼主(2011-08-17):
最近需要建几个元件,搞的好晕啊。  需要建 part ,symbol, cell. 有大侠会建元件封装吗? 有资料分享一下好吗?
或者简单做下指导。

我要建一个元件,PLCC的封装,元件中心有一个大PAD(接地),需要在建库时在 PAD 上打上孔.(估计散热用吧)。 怎么把孔放到PAD上啊? 谢谢啦!

网友:
是不是可以先用CAD做

网友A:
1。建库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个PAD做成通孔焊盘模式。
2。建库的时候做成普通的焊盘,然后PCB的时候把孔打上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。建库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个PAD做成通孔焊盘模式。
2。建库的时候做成普通的焊盘,然后PCB的时候把孔打上去 ...

谢谢你啦。 弱弱的请教一下:建库的时候做成普通的焊盘,然后PCB的时候把孔打上去 ,需要在pcb中设置哪些东西啊,我怎么也打不上去啊显示 plow fail。

谢谢1

网友A:
DRC关掉。。。
记得有选项可以把via打在pad上的,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RC关掉。。。
记得有选项可以把via打在pad上的,没找到

DRC在哪关呢?

网友:
在  Edit  Control 里面关就可以打上孔了。

网友:
.5的版本,给你截下图,第一个是关DRC,第二个是焊盘下打孔在焊盘下。

网友B:
图片如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片如下

Thanks.

网友:
9楼正解,使用pad entry就可以把via打入pad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