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。AD原理图导PCB有一个问题没弄明白,

楼主(2011-08-17):
% k& ]# k. ^( y在原理图更新PCB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名为match component classes的对话框,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,不知道这个对话框是干什么的,前来求教

网友:
可以不予理睬,实在想解决,那就把PROJECT 的设置中器件组选项去掉勾。

网友:
因为有些芯片在不同的页出现,造成器件组的冲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