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LYGON POUR 可以仅作局部修改而不需整体重画吗?

楼主(2011-08-17):
目前,有些电源的划分比较细腻,就是外型边界比较多边。需要多次修改后才能定稿。但POLYGON POUR 比较烦,每次修改,需要重新绘制。可以只是局部修改吗?   不谈使用SOLID REGION 的功能情况。

楼主:
上个图:就是说如何修改小缺口。在不直接重画POLYGON POUR 的整体外型。仅做局部修改。有这功能吗?高手赐教!

网友:
1.
Edit/Move/Polygon Vertices 做點的移動,可搭配BackSpace鍵作移除點的動作

2.點擊polygon,右鍵快捷選單Polygon Actions/Slice Polygon Pour.可以畫Line(Arc)將polygon切割為兩個獨立Polygon
最後將不要的部分刪除

网友(2012-06-26):
    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