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5 可以保存成 16.2格式的BRD文件吗?

楼主(2011-08-17):
allegro16.5的pcb editer 好像无法另存为16.2格式的, 原理图的倒是可以保存成16.2格式的DSN,大家是不是遇到过类似情况?

网友:
    为何不可以?不行就存成16.0啊。

网友:
    可以啊,16.2 16.3都行

楼主:
    是吗? 是不是我的16.5没有破解好,PCB editer 另存为那项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,只有.brd和all file 两种选项。
        大家都是怎么保存成低版本的啊?

网友:
    不是另存 是导出16.2 16.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