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PADS从LOGIC导入到PCB中电阻编号显示不出来

楼主(2011-08-17):
如图

网友A:
会不会是该电阻封装库中name被删掉了?你可以编辑这个电阻的封装库,通过add new lable把name重新添加上,
然后在file/exit Decal Edit的时候选择All,则此类Decal的电阻都可以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该电阻封装库中name被删掉了?你可以编辑这个电阻的封装库,通过add new lable把name重新添加上,
...

谢谢。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