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求教!!关于交叉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17):
       大侠们,我在一个<<PCB设计中ESD抑制准则>>中,有这样一句话:将每个敏感元件的长信号线(>30厘米)或电源线与其接地线进行交叉布置。交叉的连线必须从上到下或从左到右的规则间隔布置。
如下图:
 那时钟信号这样走好吗??比如左一个地打孔然后右一个地打孔的,还有模拟信号线这样走好吗???
希望大侠们有个好的解释~~~~

网友:
這應該就像雙絞線一樣的消除雜訊原理,重點是太長的走線才需要處理,避免太長而感應到雜訊,這樣一節一節的雜訊場可以互相抵銷。(中間的電流箭頭若劃成順時鐘方向,那就更傳神了)

钟信号这样走好吗? 可能不需要,除非碰到系統雜訊干擾問題。
以上請參考。

楼主:
恩。。感谢回答。。虽然不是很懂。。。如果更详细点就好了,比如“一節一節的雜訊場可以互相抵銷。”这个不是很懂。。。最好从回路方面详细解释下,如果这样也算完整的地平面回流吗???高频的话回流路径感抗不会很高???以前不是有人说没完整包地不如不包。。。我很菜。。帮忙解救下~~~~

网友:
没有再任何设计中看过此种信号的交叉走线,如果交叉走线的话,其过孔数目相当惊人,弊大于利吧!!
仅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

楼主:
过孔的只是地而已吧。。。信号线不用打孔的。。。不过如果地是返回路径的话,感抗会不会很高,导致了这样的走法不好???这是我不清楚的地方。。。。

网友:
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此种布线方法,个人感觉这个布线方法不是很好!!希望有牛人出来指点下,呵呵!!

网友:
相邻层是一个完整的地平面,还需要这样交叉布线?又怎样交叉,交叉不了了吧

网友:
长距离走线才会这样

楼主:
        资质偏低,似懂非懂。。谁能再详细点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