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orcad产生creat netlist。急,在线等

楼主(2011-08-17):
orcad在生成Netlist要进行哪些设置?
才可以通过DRC检查,并且可以成功creat netlist。

网友:
看你要產生哪一種格式的 Netlist ?
有的可以產生 Netlist 的 DRC 不一定會通過。
會通過 DRC 不代表原理圖都畫的正確(接錯管腳也是有的)。
有空可以先到 OrCAD 資料區去看看一些教學文件。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42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