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版本packger 出错,求助

楼主(2011-08-17):
5金币
2005版本packger 出错,求助大侠们。

楼主:
忘记附图了,

网友:
点下试试。
还不行重新建立PRJ

网友:
你就是看看你的库是不是做好了。

网友:
看上去像是库的问题

楼主:
这个问题很奇怪,最后是这样解决的,把电路图用文本打开,改一处设置1改成0. 如图。
还有我们高手说的,05版本 packager 时只能一个人打开电路图,不能同时2人开,且 在.pcb文件里forward 时。原理图不能同时开着。 我的档案出错了,是因为我forward时,开着电路图。 说是档案坏了。 我的库说是没问题的。
这个问题被我们同事帮忙就这么搞定的。 挺奇怪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