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D6能否完成166MHZ的DDR设计

楼主(2011-08-17):
不做仿真可以吗??
主要是没有过高速电路设计的经验,原理图用AD6已经画好了,还有封装。

网友A:
可以的,看我做的DDR3布线,

网友:
    一切皆有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的,看我做的DDR3布线,

    初次设计,不做仿真可以吗,
    主要要注意些什么??

网友B:
    1,等长2,间距,3完整的参考平面,4,单端50,差分100

网友:
    看来都是高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,等长2,间距,3完整的参考平面,4,单端50,差分100

问句有点外行的话,单端50差分100具体如何做到,
主要因为没做过高速电路的设计

网友C:
    1,等长2,间距,3完整的参考平面,4,单端50,差分100?
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1,等长2,间距,3完整的参考平面,4,单端50,差分100?
   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

    按照DDR的登场规则等长,最好线宽间距是3W,所有和DDR相关的走线(data+ctl+addr)的参考平面一定要保持完整;
具体单端50差分100自己再去查查资料吧,不要啥都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按照DDR的登场规则等长,最好线宽间距是3W,所有和DDR相关的走线(data+ctl+addr)的参考平面一定要保持完整 ...

    你回复的时候我已经查完资料
    不过还是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