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自已建元件是不是可以把CAE封装和PCB封装存放在一个库文件里面

楼主(2011-08-17):
pads自已建元件是不是可以把CAE封装和PCB封装以同样的文件名存放在一个总的库文件里面,谢谢指教

网友:
我是在后面加后缀区分CAE和PCB,同名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Pads里面有两个原理图工具:
1.Logic:它的库和layout的库可以用一个library Manager进行管理;
2.Dxdesigner:它的库只能用Dx自己管理

网友:
当然可以.

楼主:
谢谢了,PADS跟protel完全不同风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