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g2005

楼主(2011-08-18):
  wg2005的安装步骤,我安装很长时间都没装上,那位老师知道告诉一下,还有就是注册文件。aq.chi.na@163.com
     谢谢!!!!

网友:
一般来说是你把所有组件都选上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最好只安装自己需要的部分。
ODBC++那个最好不要选,这个如果选的话 可能会安装不上。
注册文件论坛里面随便找个7.X的就可以了。记得替换DLL文件

网友:
05的不需要,用的哪个破解,可以试试mentor kegen 2006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