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M表的导出

楼主(2011-08-18):
   救助各位老大,在cadence allegro 中,怎样操作才能把TOP层的元件和BATTOM层的元件独自bom导出来(即TOP层的元件放在一个bom表,BATTOM层的元件放在一个bom表),就象pads那样的操作.
   谢谢!!!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~~同样期待

网友:
等待高手出现。
是不是需要用skill来实现哦。

网友:
Tools-Reports-component report

元件带Mirror属性。

然后再去整理。

网友:
    4楼方法可行!
可以把导出的bom复制到excel中,再筛选出带Mirror的。

网友:
    楼上的方法应该可以的

楼主:
      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.....

楼主:
          用tools-reports-Component report导出来的还是不分TOP 和BOTTOM ,不过后来我发现了另外一种方法,那就是file-export-placement-body center就可以了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用tools-reports-Component report导出来的还是不分TOP 和BOTTOM ,不过后来我发现了另外一种方法,那就 ...

问一下,倒出的文件在什么地方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,倒出的文件在什么地方?谢谢

     点击Browse 设置保存文件路径,文件名格式为_.xls.然后点击export就可以了.在excel中,带有m就表示是背面的.

网友(2017-02-18):
    EDA_BOMHelper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