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教:如何用SQ做关于时序的仿真

楼主(2011-08-18):
如题:
        比如我想做个关于接收端的数据信号的时序仿真,那么我利用PROBE如何提取2个TOP,并使2个TOP可以相互关联???
昨天看到个帖子是说直接分别提取,然后sigwave不用关闭,2个TOP都分别仿真出波形,在SIGWAVE中同时打开就可以,但是我实践了,发现似乎行不通,因为这样的话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的起始点就相近了,那样明显不对。。
       不知道是我的理解有误,有些地方未设置正确,还是这个方法本身就不行,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怎样??望群里的前辈能帮忙解答,非常感谢!!

楼主:
今天找到资料了:
1.分别仿真,然后设置偏移参数,但是数据相对于时钟的偏移参数不知道具体应该参考哪个数据。。
2.分别仿真,分别计算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的飞行时间,然后根据计算公式来确定是否满足时序要求
3.将时钟、数据拓扑建立在同一个拓扑上,实现方式是在数据和时钟信号间并一个无穷大电阻。这一步骤中设置时钟周期、测量周期、偏移量、数据信号波形等参数。。对于这个参数的设定还是不太了解。
有没人帮忙说明下这个偏移参数该如何设置啊?

网友(2011-11-25):
网上有个说法就是分别提取拓扑
然后是用append加再一起 中间用一个大电阻连接起来 就可以同时仿真了
不过我还没试过···待会试试看··

网友:
刚才试了一下 貌似不可以啊···运行的时候 会显示选择一个接收器 ····还是只能仿一个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