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SQ仿真串扰的具体步骤及分析与疑问

楼主(2011-08-18):
在咱们论坛看到的相关仿真步骤,现在贴给大家:(来自‘荣誉版主 forevercgh’)
1.打开sigxplore
2.edit-add part-model brower
3.在model type filter选择interconnect,model name便是可以调用的耦合传输线4 V, D6 V.
4.至于ibis,termination,espice等仿真模型根据实际需要调用则可

自己第一次做仿真,所以也遇到了些问题,与大家共享:
1.关于耦合与非耦合线长如何计算?
        我是直接用标尺在PCB上测量,把间距最小的走线测量的走线长度作为耦合线长,其他的作为非耦合的。耦合线就需用耦合线模型来连接,其中有几十mil非耦合的正好处于拐角之类的,没有计算进去,不知道影响大不大。
2.当模型选好之后,如何设置模型的参数?
       点击模型,在各个连接线模型下方的设置参数,主要有:介质1厚度,连接线厚度,介质2厚度,连线间距,其他几个一般常用的就默认。这些设置好后,就可以看到互连线的阻抗了。
3.其他设置:
       当这些连好之后,记得选择仿真的measurement为crosstalk,然后模型的激励设置,干扰源选择pluse(或者CUSTOM,当看眼图时需要),被干扰对象选择恒高或者恒低。点击仿真,出现一个提示选择被干扰对象的对话框,点击‘确定’然后就可以仿真出波形了。

另外几个问题:
1.仿真出来的串扰结果具体值可以在result中看到,但是对于这个值的正确性如何判断还不太了解;
       在EDA365论坛中看到的是,一般是不超过150mv,具体的得根据这个串扰值叠加在被干扰对象电平值上后不会超过IC的电平容限值。求确认??
2.对于串扰的眼图设置问题;
       我将干扰源的激励设置为custom,并给定具体高低电平变化后,仿真出波形,设定为眼图观看模式,时钟频率是133MHZ,我将眼图的时钟显示频率设为35.2MHZ,可是出来的波形似乎不像个眼图!!求解(抱歉,在公司没法上传图片,可能形容不当)

俺是新手,可能有不足或者错误之处,还望大家指正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