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 库问题

楼主(2011-08-18):
大家好!
         不知大家是怎么解决下面问题的。

         每次打开别人给我的一个原理图项目文件,都要重新加载本地库,麻烦死了。

         请大家赐教。
谢谢!

网友:
1. 这个原理图工具比较适合公司级的团队使用,专人维护库,所有人都只使用一个库,可以把那个库放在服务器上,每次要使用dx时先在本地同步更新一下库。

2. 若两个人使用的符号不一样,则每次打开时,都加载需要对方的symbol库,不然显示不出符号!

3.若楼主的意思是每次打开文件时都找不到符号库,则需要打开viewdraw.ini修改库所在的路径

网友:
国内使用这个工具的 不多啊

网友:
DX不太适合小公司使用.好听一点是严谨.

楼主:
嗯,谢谢,我把库放在服务器上了,修改了viewdraw.ini 中的路径,可以了,谢谢。

还有,PADS layout 中要怎样做才能使大家共享一个库呢?

网友:
由专人来管理库就可以解决了.

网友:
把库文件放在服务器上,让IT设置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有权限编辑库文件,其他所有的用户都将库指向服务器上的同一地址!!

网友:
dxdesigner原理图如果给其他人看得话最好是把库文件一起发出去,虽然体积大了点,但是至少能够保证打开无误,xilinx很多官方原理图的dxdesinger工程都是带有完整的库文件的,因为每个工程都需要库才能打开,所以公司统一库的做法是最方便的,个人使用的话很麻烦

网友:
补充一下,cadence的concept同样需要库文件才能打开工程,个人觉得dxdesigner比orcad好用,现在怎么流行玩这个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