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画的brd文件,Shape完成后,无法保存为brd文件,只能存为SAV格式?

楼主(2011-08-18):
在画的brd文件,Shape完成后,无法保存为brd文件,只能存为SAV格式?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SHAPE设置有问题,仔细检查下,然后update DRC 看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A:
update DRC  吧 嘿嘿 肯定偷懒 好久没做过这个动作

楼主:
更新了DAC ,还是不行,提示Database is locked and can't be saved,Unlock via File Properties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只能找最近保存的了~( 或者找那个自动保存的)。。。。坐凳==高手。

网友B:
    可以试一下Tools /Database Check

网友C:
    数据库可能有问题,DB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试一下Tools /Database Check

试了下,还是不行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数据库可能有问题,DB一下

    DB一下,能否说清楚一些呢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dbcheck

    DB CHEDK OK呀,但仍无法保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update DRC  吧 嘿嘿 肯定偷懒 好久没做过这个动作

你说得对呀,就是好久没有更新DRC!后续要记得及时更新了!!!就是在分割平面时出的错误,哎,看来只能重新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ile\Properties\Unlock

 谢谢,你的方法正确,我还可以另存为BRD格式,再次谢谢

网友:
    十三楼正解

网友:
Database Check就可以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更新了DAC ,还是不行,提示Database is locked and can't be saved,Unlock via File Properties!

运行完DB,在菜单file--properties....在弹出对话框中,点击unLock,问题就应该解决了

网友(2013-06-25):
七楼帮我解决了。

网友:
这问题没碰到过,记录下,遇到再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