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PCB里元件封装更新

楼主(2011-08-18):
allegro中,由于元件的封装出现了错误,需要修改元件封装,这时需要执行下面二步1、第一步先在allegro中打开需要修改的元件封装dra,修改完后保存,如果是要换成另一个封装或者全部新建来更新,请保证元件名与原来一致,另外注意存放目录是原来的路径2、关键的第二步,allegro自带一个更新功能,它在place菜单下有一个UpdateSymbols菜单,点击它这里可以在packagesymbols目录下列出了你制作的个人封装,找到你已经修改的封装元件
目录

在allegro中,由于元件的封装出现了错误,需要修改元件封装,这时需要执行下面二步

1、第一步先在allegro中打开需要修改的元件封装dra,修改完后保存,如果是要换成另一个封装或者全部新建来更新,请保证元件名与原来一致,另外注意存放目录是原来的路径

2、关键的第二步,allegro自带一个更新功能,它在place菜单下

有一个Update Symbols菜单,点击它

这里可以在package symbols目录下列出了你制作的个人封装,找到你已经修改的封装元件打上勾,然后点击Refresh按钮就可以更换封装了。

但是怎么让所有封装一起更新,不用一个个的点,要更新的封装有好多啊,一个个更新,没效率!请教高手们!!!

网友:
全选上图中的选项不就更新了,再说你net in的时候导进来的应该都是最新的,只有后期有更改才会更新~个别的 呵呵

网友A:
    选package symbol前面的框可以全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package symbol前面的框可以全选

    我试过,全部刷新,可是不行,要一个个的刷

网友:
    那是PCB文件的问题吧,你DB check一下,这个功能我们也经常用,全选就行了,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    哦,你要更新库,记得勾选下面的1、2、4项,看你的抓图上没有勾哦

网友:
    前面的框全勾上不就可以了么?要么就是你数据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哦,你要更新库,记得勾选下面的1、2、4项,看你的抓图上没有勾哦

我也勾选了的,DB check 哪里弄

网友:
      如果选package symbol前面的框全选
还不行,就重新把安装软件破解下,有可能是没完全破解的原因.

网友:
    菜单【tools】-【Database check..】

网友(2012-04-12):
    谢了,又解决一个问题!!!有进步,就嗨皮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