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 2004 布线设置问题。

楼主(2011-08-18):
各位见图,上面图是我目前走线是出现的样子,拉出来的是一条细线,第二副图是我想要的走线时的效果,

一直以来,我画图时都是第二副图的效果,不知设置了那里,结果就变成了第一幅图的样子,望指点

楼主:
帮个忙啊

网友:
我在也用这个软件,目前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这么细的线确实没有遇到过...
布线状诚,你可以点"~",找到一个LOOK AHEAD MODE 可以试试这个选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