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8-18):
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,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?本人对MOS管的使用,还不是很熟悉

网友:
這個電路應該是一個開關電路,當STANDBY_CTRL是高電位的時候,Q107的 D 和 S 會導通。當STANDBY_CTRL是低電位的時候,Q107會關閉 D 和 S 。
如果有去用仿真,很快就可以知道答案了。

另外一點可是感覺 Q107 PMOS 的 D 和 S PIN 畫反了。
一般 D 是在輸入端,S 是在輸出端。 G 的上拉電阻是接到輸入端。
圖上 G 端的上拉電阻是接到 S 端,所以感覺怪怪的。

网友:
楼上说Q107接反了,可以肯定地说楼主这种接法是对的,呵呵!!不信你可以去查查

网友A:
樓上說的是,NMOS 和 PMOS 的接法不同。
NMOS 同 NPN 電晶體, PMOS 同 PNP 電晶體的接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樓上說的是,NMOS 和 PMOS 的接法不同。
NMOS 同 NPN 電晶體, PMOS 同 PNP 電晶體的接法。

NMOS和PMOS接法当然是一致的了,就是通过控制MOS管栅-源极间的电压来对MOS管的导通、关断或放大进行控制的;
在楼主的图里面是这样接的呀???没有问题的,呵呵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NMOS和PMOS接法当然是一致的了,就是通过控制MOS管栅-源极间的电压来对MOS管的导通、关断或放大进行控制的 ...

目前樓主現在所畫的 PMOS 原理圖接法是對的。

我說的 "PMOS 和 NMOS 接法不同",如果今天要將 PMOS 換成 NMOS  (先不管控制信號的動作),
則是要 D 和 S 要互換,原因是 PMOS 、NMOS 裡面有個逆向保護二極管,接錯了就關不了電壓。

PMOS 、NMOS 裡面逆向保護二極管,看下方的規格書圈出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前樓主現在所畫的 PMOS 原理圖接法是對的。

我說的 "PMOS 和 NMOS 接法不同",如果今天要將 PMOS  ...

明白你说的意思了,探讨一下挺好的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