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拓扑结构设置问题

楼主(2011-08-18):
U1 连接到 U4 和 U5, 中间放了个端接电阻,提取到的拓扑如上图
Update的时候提示图中信息
请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?如何修改?

谢谢

网友:
按实际的拓扑结构整理一下,再重新连接试试.

楼主:
整理过的,还是不行
估计是原件的模型选择不对吧,R7应该是个电阻
查了下用的是默认模型,不晓得怎么解决得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