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 规则设置的问题,DRC检杳。

楼主(2011-08-18):
protel99怎么设置DRC检查出错误的时候有一个钗外面一个圆提示的?像99的原理图就有,PCB里面要怎么设置才有或者就没有这个功能?求解?

网友A:
PCB检查后会列出错误列表,选中这个错误,jump to就可以自动跳转到错误处了...

楼主:
谢谢您,我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检查后会列出错误列表,选中这个错误,jump to就可以自动跳转到错误处了...

42765[/attachimg2424jump to在哪个菜单里面啊?我怎么找不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检查后会列出错误列表,选中这个错误,jump to就可以自动跳转到错误处了...

是不是它只会变绿色而已,不像PADS要一个圆钗出来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它只会变绿色而已,不像PADS要一个圆钗出来?

是的,直接变绿比XX好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