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长约束有几组Target为什么DRC黄色

楼主(2011-08-18):
应该不是没有链接,我查了整个板子都连好了啊

楼主:
    有没有办法查到显示黄色的原因啊?

网友A:
    我也遇到过,几对差分对调等长,明显已经连通了还是显示黄色,删掉重新走还是照旧。最后没办法,把电阻模型删掉重新定义差分对,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几对差分对调等长,明显已经连通了还是显示黄色,删掉重新走还是照旧。最后没办法,把电阻模型 ...

    这么麻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标线

    这个单词我认识!

网友C:
    显示问题而已,没关系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显示问题而已,没关系吧

真的 假的 啊,如果显示问题,应该也能解决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麻烦啊

找原因实在磨人,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