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rill导入CAM350内出错

楼主(2011-08-18):
如图所示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另外的板子,用CAM350看是没有问题,应该是同样的设置画的,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

网友A:
钻带文件精度和光绘的精度不一致吧

网友:
    精度设的有问题

网友:
    楼上两位说的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钻带文件精度和光绘的精度不一致吧

是这两个设置么?

楼主:
    还是说CAM350里面的设置有问题,我直接AUTOIMPORT进去就是上面的错误,先导gerber,再导转孔的,不出错,但是孔在CAM里面并不显示~~

网友:
    看看你autoimport的截图先

网友:
    应该是你钻孔工具没指定或者默认的不符合。

网友:
    CAM里的精度和allegro里面的不一样,导入cam的时候设置成一样的就可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