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导出是哪里出错了啊

楼主(2011-08-18):
orcad导出后倒入pads出现这些是哪里出错了?是PADS封装出错还是Orcad设置有误?请高人指点一下

网友:
圖上的錯誤是說 PADS 找不到封裝,但是感覺好像是你 ORCAD 輸出 VALUE 裡面有 "@" 符號造成的。

可以將 ORCAD 輸出網絡表先不要加上 VALUE ,看看 PADS 輸入網絡表還會不會錯。

楼主:
果然是高手啊,没有出错了。可是没有VALUE怎么加上去

网友:
將 ORCAD 的 VALUE 加回去,然後轉出網表。將你的 ASC 文件用文件編輯器打開 (例如:WORD, NOTEPAD, UEDIT32........) ,然後用取代的方式,將 "@" 替換成 "_" (底線),替換完畢儲存文件,最後將 ASC 倒入 PADS裡面試試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