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16.3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08-18):
我在按住鼠标中键拖动时,实线变成了断线显示,我已经在setup下设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设了还不行就你机器问题

楼主:
谢谢哪个高手解答一下

楼主:
是不是16.3的bug,我们公司的机器都一样

网友A:
把Opengl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Opengl关了。

Opengl在哪个地方,谢谢,

楼主:
都关了的

网友A:
不会吧,看你这个图,根本没有关嘛。
Edit -> User Preferences->display->Opengl->disable opengl 打上勾,重启Allegro.

楼主:
太感谢了,搞定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,看你这个图,根本没有关嘛。
Edit -> User Preferences->display->Opengl->disable opengl 打上勾 ...

谢谢了,果真是高手!能和你交个朋友吗?我是大学刚毕业也是刚就业,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,我的QQ  893146046  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我是深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