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,但基本没人回答,都说就是这样,载着希望牛人解惑。

楼主(2011-08-18):
很简单,即使0805封装中0805究竟是什么意思?问什么很多画的0805封装尺寸都不一样(绝对不在误差范围内)。希望哪位大侠详细解释一下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    0805分电阻,电容,电感。
0805是一种英制表示方法,即器件尺寸是80milx50mil,换算为公制是2.0mmx1.25mm。
    各个公司可能焊盘大小会有点差异,但是必须保证器件能焊接上!

网友A:
    再举一例,还有公制的,比如0603,就是说尺寸是0.6mmX0.3mm。

网友(点评):
0603应该是英制的尺寸,主体60milX30mil,转换为公制是1.6X0.8MM

网友:
    呵呵,huangiy,你错了
0603确切的说既有公制也有英制的

    下面是他们的对照表

英制
(inch)        公制
(mm)        长(L)
    (mm)        宽(W)
(mm)        高(t)
    (mm)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(mm)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(mm)
    0201        0603        0.60±0.05        0.30±0.05        0.23±0.05        0.10±0.05        0.15±0.05
    0402        1005        1.00±0.10        0.50±0.10        0.30±0.10        0.20±0.10        0.25±0.10
    0603        1608        1.60±0.15        0.80±0.15        0.40±0.10        0.30±0.20        0.30±0.20
0805        2012        2.00±0.20        1.25±0.15        0.50±0.10        0.40±0.20        0.40±0.20
1206        3216        3.20±0.20        1.60±0.15        0.55±0.10        0.50±0.20        0.50±0.20
1210        3225        3.20±0.20        2.50±0.20        0.55±0.10        0.50±0.20        0.50±0.20
1812        4832        4.50±0.20        3.20±0.20        0.55±0.10        0.50±0.20        0.50±0.20
2010        5025        5.00±0.20        2.50±0.20        0.55±0.10        0.60±0.20        0.60±0.20
    2512        6432        6.40±0.20        3.20±0.20        0.55±0.10        0.60±0.20        0.60±0.2

网友(点评):
确实如此,只是我们常规的0603一般说的是英制尺寸,比如0603的电容一般都会认为是60X30mil而不是0.6X0.3MM

网友:
    恩,确实是不少公司采用的是英制尺寸,但也有采用公制的,比如富士通,松下,电装等

网友(2011-09-29):
引用 网友A:

再举一例,还有公制的,比如0603,就是说尺寸是0.6mmX0.3mm。

  误人子弟

网友(2013-07-18):
    2楼正解

网友:
    一般说的0805,0603这样的都是针对电阻,电容,电感,磁珠等。
    所指的尺寸也是它们本体的长宽。
    而且是采用的英制。即0805=80milX50mil。 对应的mm为2mmx1.25m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