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是怎么画的,PCB文件中将走线包住的一个轮廓线

楼主(2011-08-18):
一份pads画的PCB,上面有这种奇怪的线,不知是什么?求高手解答

楼主:
补充,我仔细看了一下线路,上面好多有这种包着网络的线,比如+5V什么的,走线都有类似的线包裹着

网友:
應該是設定灌銅造成的吧! 只是灌銅還沒重新到入銅,因而造成包線的外框。

网友:
是地线吧,重新灌下铜就知道了

网友:
3楼正解,这不是画出来的,是铺铜避让的轮廓。

网友:
灌好铜的文件,重新打开文件,灌铜不显示,但是会有轮廓。你可以输入“PO”取消,或者是tools--pour manager--hatch--hatch all重新灌铜。

网友:
po一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指教

楼主:
PO后消失,呵呵,看来请教的地方还多啊

网友:
呵呵,看高手还真是蛮多的哦,

网友:
就是灌铜了留下的,使用po开和关就可以了,或者新打开的要执行一次灌铜操作

网友A:
记得view-net,OK也有铺好的铜出来哦,貌似这时跟hatch的效果一样的,哪们帮我试试,电脑上没软件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view-net,OK也有铺好的铜出来哦,貌似这时跟hatch的效果一样的,哪们帮我试试,电脑上没软件.

 试完,可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