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覆盖阻焊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1-08-19):
小弟看到PCB制版工艺中,有过孔覆盖阻焊这个选项,请问高手什么意思,过孔覆盖和不覆盖阻焊有什么区别吗?感谢。。。

网友:
不覆盖的板子寿命短,特别是工作在潮湿的环境下,比如汽车遥控门锁的遥控器电路板,常受到人汗气的浸入.

网友:
常见via处理方式

网友A(2011-10-14):
还是不是很理解,SOLD MASK是不是插件焊盘周围焊盘有锡的地方

网友A:
比如上图绿色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如上图绿色的地方

    SOLD MASK开窗开的是绿油

网友:
    绿色的地方就是SOLD MASK设置的啊,可以理解为开创的大小就是SOLD MASK的吧?

网友(2012-06-12):
引用 网友A:
    还是不是很理解,SOLD MASK是不是插件焊盘周围焊盘有锡的地方

开窗是插件焊盘周围有锡的地方吧,SOLD MASK是阻焊区域,被绿油覆盖的。一般过孔覆盖阻焊是要求过孔内有阻焊油墨塞孔的

网友:
    哈哈。。。很直观,还有图片讲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