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!!!:Cadence 16.3 快捷键设置。

楼主(2011-08-19):
1、系统变量的没有改变,目录:C:\cadence\SPB_16.3\share\pcb\text
2、我通过setup——user preferences 在生成了一个用户的env,目录是:C:\SPB_Data\pcbenv。
然后我把我常用的env替换掉了这个env。
3、然后我又去设置用户环境变量,设置为 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819535006/QQ/WinTemp/RichOle/Q95U@V149(RIVX{L$UD_`{6.jpg

但是经过设置后,快捷键可以用了,我的cadence 却变成了不可用状态,如下图

以上,寻求高手给予指点,谢谢

网友A:
刷新了几次 还是没看到图片。我网络的问题?

楼主:

引用 网友A:
刷新了几次 还是没看到图片。我网络的问题?

不会吧。
那你看到我写的文字了吧,对这种快捷键的设置,有错误码?

楼主:
啊 没人给予解答啊。。。。

楼主:
杯具,没人解决啊

网友A:
看不见图,不知道你变成什么样子了?
是菜单栏变灰了吗?

网友B:
看不见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见图,不知道你变成什么样子了?
是菜单栏变灰了吗?

原来大家都看不见图啊,抱歉
恩你所说的那样,菜单变灰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?求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不见图

原来大家都看不见图啊,抱歉
恩你所说的那样,菜单变灰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?求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大家都看不见图啊,抱歉
恩你所说的那样,菜单变灰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?求解

可能你把菜单地址改变了。menupath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,呵呵

网友:
第一看不到图
第二,你说的菜单灰了可能是你改变了那个菜单文件,我之前也遇到过,恢复到之前那个文件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