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的IBIS模型有什么特别的吗?

楼主(2011-08-19):
请教一下,DSP的IBIS模型有什么特别的吗?不熟悉DSP的特性.

网友A:
ibis是关注buffer特性,不涉及具体的芯片内部特性。DSP IBIS不存在芯片功能所带来的特殊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bis是关注buffer特性,不涉及具体的芯片内部特性。DSP IBIS不存在芯片功能所带来的特殊性。

谢谢。
FGPA的buffer模型比较多,用的时候需要选择,以为DSP会有类似的情况。那就是DSP的IBIS类似与ASIC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