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板电脑(MID)设计问题

楼主(2011-08-19):
请问群里面有平板电脑设计高手没,不论X86或者ARM架构的,互相请教一下,呵呵,说不定可以成立一个讨论组哦

网友:
平板電腦不就是手機的體積變大,記憶體容量加大,筆記電腦變薄嗎?

楼主:
请问有没有相关的硬件设计培训资料啊

网友:
這不是只有硬件就可以的,還要搭軟件,有硬件沒軟件還是白搭。用那家芯片配上特有的BSP才有可能發展。

网友(2011-10-20):
呵呵 很简单的东西,你不要想得那么复杂!

网友(2011-12-31):
呵呵,MIdDOUSHI 都是MID

网友(2012-04-03):
我们公司就是做ARM架构IC,想了解的就加我,

网友:
我们公司以前做过一个平板,后来因为销路问题停了,你可以加我了解下

网友(2012-09-07):
呵呵,芯片原厂会给你一个参数的设计的,你在上面更改,

网友:
我是来打酱油的,学习中!!

网友(2013-03-10):
谁有A13的封装

网友:
我的公司做MID用A13主控谁有什么问题加我1982672469

网友:
平板电脑A13的生产问题,经常充电后死机或者掉程序,进不了菜单,升级不过。本人认为主要是DDR3的布局问题